铭瑄主板触发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13):
1.2V桥供电维修
触发检修CPU核心电压没有输出

查得内存主供电正常

副供电正常

发现电源座边的一个供电场管D极有输入

S极无输出且场管有维修过的痕迹

它是由比较器+MOS管组成的供电模式

G极输出脚无高电平输入
测的比较器有工作电压
追线发现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连接到一个三极管C极,C极无高电平,此处三极管E极接地
同时测的三极管的B极有+5V高电平,怀疑三极管是三极管此处的高电平输出让三极管导通把C极电压拉地了
没有追三极管的B极信号来源,直接把三极管拆掉上电触发,场管S极供电输出正常
上电跑码显示
此帖子希望能帮到大家,若有不好的请大哥哥们指点,大家都知道上贴比较麻烦,
打字拍照什么的都花费很多时间了,你们都知道的,最近特缺分。
下载分快没了希望能一起给一点谢谢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哦

网友A:
楼主凭什么经验就直接拿掉三极管草草了事,是我的话一直追到老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自己的水平也会相对提高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凭什么经验就直接拿掉三极管草草了事,是我的话一直追到老巢,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自己的水平也会 ...

确实,其实楼主功力还是很到位的,要找肯定找得到,如果这样不影响功能不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好

网友:
也许C极与B极击穿,使B极有高电平自然拉地了

网友B:
这里三极管b级有5v,说明前面相连的be级之间阻值击穿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一丢丢分给一下

网友:
描述有点乱加分有难度!看在有图的份上也勉强加个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三极管b级有5v,说明前面相连的be级之间阻值击穿短路也有可能。

控制极如是由5V上拉正常情况下用的是场管非三极管!

网友:
此例控制极已有5V上拉如是此管不起作用,可拿下让它凉快去!反之,不理时序强行岀电!

网友:
明天开始拆几了

网友:
原来是三极管为高导通拉低电压了,不错

网友:
糊里糊涂的那时候没注意轻谅解下,下次改正。。

网友C:
控制极如是由5V上拉正常情况下用的是场管非三极管!   是如何断定的哦?

网友D:
这块板没有板号吗?摘掉的三极管还需要补上吗?

网友E:
这么说此版是1.2V和CPUVCORE电压都没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控制极如是由5V上拉正常情况下用的是场管非三极管!   是如何断定的哦?

根据场馆和三极管饱和导通性质来区别,一般场馆饱和导通G级工作电压要大于S级4.5V以上才行,而三极管是B级大于E级输出0.7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块板没有板号吗?摘掉的三极管还需要补上吗?

版号一般可以在对应主板图纸上可以找到,摘掉三极管其意义在于让本身处于一直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么说此版是1.2V和CPUVCORE电压都没出来了?

是的,故障为桥供电没有产生,导致后面的总线1.2V和CPU主供电都没有产生。

网友:
“直接把三极管拆掉上电触发”   如果找到最终故障点 就更完美了。

网友F:
那个三极管b级5v 应该前面还有个开关三极管把5v给他拉低了,使它截至,

neco -1 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三极管b级5v 应该前面还有个开关三极管把5v给他拉低了,使它截至,

这里故障说明前面开关MOS管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没有拉低后面开关MOS管G级导通电压,如果前面开关MOS管G

网友B:
这里故障说明前面开关MOS管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没有拉低后面开关MOS管G级导通电压,如果前面开关MOS管G级导通电压正常的话,则故障可能是本身DS级之间阻值开路引起。

网友:
楼主此板没有查出最终真相,觉得有些遗憾!

网友:
就是咯  凭什么说拿掉3级管就好了?

网友:
1.5感觉有点高啊!~~~我板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的,故障为桥供电没有产生,导致后面的总线1.2V和CPU主供电都没有产生。

AMD 时序不是先出 CPU供电  然后再到 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AMD 时序不是先出 CPU供电  然后再到 桥吗??????????

这里主板应该是INTEL上电时序的,如果是AMD时序的话是先出CPU供电,这样桥供电才会正常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主板应该是INTEL上电时序的,如果是AMD时序的话是先出CPU供电,这样桥供电才会正常产生的。

哇倒!!   。。 他的图片里明摆着是  AMD的 CPU座子嘛。。!!!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思绪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故障说明前面开关MOS管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没有拉低后面开关MOS管G级导通电压,如果前面开关MOS管G级 ...

受教了,我理解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你的更清晰些

网友:
好经验啊。。这个板就爱坏这个。。

网友:
拆掉就修好,很可能还有其它故障,只是暂时没有发现

网友:
技术真好 支持楼主

网友:
我咋就修不好呢

网友:
秒杀了 厉害 楼主思路清晰呀

网友:
没查出三极管的作用就拆除,不怕有后遗症吗?

网友:
这是个MOS管,前级应该还有一个三极管或MOS管,桥供电产生后,用他来控制产生总线供电的
。如果总线供电正常,去掉这个控制信号,大不了,不按时序来。桥供电有问题,照样有总线供
电,CPU供。

网友:
桥供电没有产生,导致后面的总线1.2V和CPU主供电都没有产生

网友:
楼主应该直追到底,看看究竟是何方妖孽作怪,将其降伏,赞一个

网友:
楼主试试能不能正常关机断电?NV芯片板子,时序很严格的,直接拆掉打乱了开关机时序,可能会导致关机不断电。

网友:
可以正常关机断电的。

网友:
应该继续查到真正的故障点才好

网友:
应该配合电路图来就容易理解,没电路图就有点抽象。。

网友:
这是NV芯片组的把

网友:
修板就是要这样的速度

网友:
今天修到一个类似的。。。是七彩虹的主板。。拆掉那个小管子后 。。正常开机。但是关机风扇还转。。换了一个正常了。楼主这个关机测试了吗

网友:
又是缺供电这个好搞就怕复位还不跑码的

网友:
dong nay hay chet ic 6520 lam

网友:
谢谢分享了、LZ为什么能确定拿掉三极管后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学习了,楼主挺仔细的

网友(2017-06-19):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维修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机器

网友:
楼主基础很扎实,没图纸的板我很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