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70进水开机电流到0.3后4秒掉电维修

楼主(2015-10-13):
dell5470进水开机电流到0.3后4秒掉电,该机器是进水机器,从键盘进水,到我的收时,已经被处理过了,万用表打各电感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插电按开关电流到0.3后掉电,查不查内存电流一样的哦,测无线网卡22脚没有高电平,无复位,打开改机器图纸,发现有HWPG信号,测试该信号连了1.5V_RUN_PWRGD与DDR_PWRGD,测R205两边的电压,一般有3.3,一边没有,PU5刚好是进水的地方,断开R196,在开机,有电流跳变,接屏亮机,不知是和原理,就修好了,装机一切正常哦!

网友:
应该是被拉低了 有时间可以查下这个PG

网友:
PG没看可能返修哟

网友:
没有这路PG不知道可以用多久,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修好了就好啊!还是楼主细心?

网友:
修好就可以再研究对自己帮助很大

网友:
能上个图就好

网友:
楼主修机器也是 够速度的,我还在修一个方正T400IG,也是掉电的,还在研究中……

网友:
6666666不知道会不会反修

网友:
这是偷懒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