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MSI H61M-P31/W8 开机液晶屏幕显示99

楼主(2015-10-13):
主板:MSI H61M-P31/W8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99。
故障解决方法:刷BIOS无果,查到前置USB有供电,后置无供电,发现后置USB接口处有个电容短路,拆掉,再重新插了下USB供电跳线帽电压出来了。故障解决。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秒杀_107:}

网友:
哪个电容,报一下元件号呀。写的太简单。

网友:
上个图片,标注下在哪个位置就更好了。

网友:
USB口电容短路导致跑码挡外设

网友:
好技术,值得借鉴!

网友:
没图,不好理解

网友:
类似故障不是电容就是电阻

网友:
这个有点前途不可估量

网友A:
usb电容短路怎么没有拉低5v

网友:
加分啊,没分还有一堆没发的

网友(2016-06-23):
刚好碰到这个问题,哈哈哈!!!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呀,我也有一块这个板子,挡99后亮机卡机,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电容短路怎么没有拉低5v

都没有电压了·咋还不拉低呢

网友:
外设问题导致的啊

网友(2016-08-14):
我怎么没量到短路?也是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