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楼主(2015-10-13):
           近日,客户送来联想主机,说开机没反应。打开看了,主板是V星l-690a的,940的cpu试机,点开关没反应,换电源故障依旧,拆下来修吧。
           按开机无反应,强行开机,第一次跑码5656,不显示,再点一下开关就顺利跑码并亮机。i/o是83627dhg的更换后故障依旧,其引脚定义也查了67 68 72 73 都查看了条件正常现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池没电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换一个就可以了

不加电怎么能使电池的问题啊

网友:
电池换过新的了,一样啊

网友:
强行开机,第一次自动开机跑码5656,第二次自己手动点开关就可以亮机了,i/o已更换,还是一样,测i/o83627dhg各个条件都正常

网友:
看看RSMRST脚电压有不?

网友:
既然,强行触发可以触发,那楼主还是踏踏实实的测。待机信号和触发信号吧

网友:
请问楼主如何强行开机?这个看不明白!

网友:
你测一下usb口那里的小八脚有问题吗?这种故障应该是外设导致

网友:
强行开机能点亮的话应该是外设引起的

网友:
目测是待机和触发电路的问题

网友:
CMOS  跳线插拔一下,放一下电,这机子都是这样的。。

网友:
跳线清一下,估计触发线路的问题

网友:
L-690通病,RTC电路虚焊。容易造成COMS电池放电。解决方法:换COMS电池后加焊背面的开机电路相连焊点。

网友:
强上能开机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