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须仔细,尤其修一些二手板,附上抓波大法的成果

楼主(2015-10-14):
实地修板,拿来一看,N多芯片消失,就是个纯料板嘛,还被要求修出3V5V待机来,好吧,开搞....各种惨不忍睹的缺件,其它的观察打值就略过了,,,直接上电测电压了,  公共点19V正常,待机不输出,上管G极无电压,下管持续5V....又是这个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把:

万用表测量V+正常,开启正常,,线性3V5V正常,,REF这次测了也有,标准的2V,,BST脚都有电压,,然后测到3V5V的开启ON3/ON5没有电压(就是芯片画圈的2个脚位),前面是信号过电阻到芯片,,那好,,找到电阻测测呗。 找到待机芯片脚位一看,

哈,简单,,3脚4脚连接的电阻都掉了(3,4脚很明显有2根线连接),找电阻换上。。

忙活了半天终于找到合适的焊接完毕,,满怀信心的上电一测,怎么还是原来的情况,3V/5V还是不出,,这.... 麻利拿来万用表一测,ON3/ON5脚还是没电压,,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测电阻另一端也是没电压,不对啊,,难道前面线路还有掉件? 看到前面有反向二极管,,测了下BL3#也是高电平,那就先找找这2个信号把,PM_SLP_S4#是桥发出的,不用管,现在还没有,搜1999_S5ENABLE 产生于U13

在板上找了半天,终于找打了只有一个脚在焊盘上的U13。。

好吧,,又是老师动的手脚,,麻利焊接完毕。

上电再测,U13测得4脚有电压了,但是待机3V5V还是没出电压,,测量更换的电阻2端还是没有电压,这.....咋整...... 回想一下步骤,都是一步步来的啊,,,在看看图纸,,看看实物,,那么问题来了,,,图纸上的电阻是R393,R386,而实物上的位置是

电阻本身是有的,,而我焊接的位置是2个电容,,我晕,,太不仔细了,,位置号还这么近都没注意看。。。

把焊上的电阻拆掉后,,通电,,完美输出3V5V。。后来测波形发现5V上管G极自举升压不足,换了升压电容搞定,后面附上修好后的波形。

总结: 修PWM电路按照芯片流程一步步来基本都可以搞定,最重要是还是仔细!仔细!仔细!     不要怕麻烦多测量多观察,希望大家引以(小白的错误)为戒吧!

看着辛苦努力的份上,打个赏吧,,各位大神们。

最后附上抓波神功出来的效果图,,手感很好哦。

3V电感前后端波形

3V上下管G极波形

5V上下管G极波形

5V电感前后端波形

3V5V线性波形

3V的EN和电感后端波形

5V的EN和电感后端波形

网友A:
我怎么没测到过下管G极方波是这样的呢   测的是这样

网友B:
小母牛再来月经 牛逼依然哄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母牛再来月经 牛逼依然哄哄的

哈哈,我只能理解出大神是在夸奖俺

网友C:
还是那句话细节问题

网友:
抓得一手好波

网友D:
ON3和ON5为什么 要接一个反像二极管呢?还有 这个待机电压是不是 开机以后才出来的5V

网友E:
待机芯片这个样的很少见,一般都是qfn的

网友:
波 抓的不错,做维修是胆大心细啊,特别是二修机,三修机,有时候真能修死人啊

网友:
很牛啊,我辈前进的目标、

网友:
这个是什么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没测到过下管G极方波是这样的呢   测的是这样

你这也是方波啊,,把电压调小点就看得清了,,1,2通道电压可以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那句话细节问题

嗯嗯,,确实,,,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呵呵 修的可以。起码思路是有的。。

网友:
哈哈,,来实地练练,抓波手法也会很犀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ON3和ON5为什么 要接一个反像二极管呢?还有 这个待机电压是不是 开机以后才出来的5V

前端不正常保护用的,,,,这个分析应该是3V先出,按开关,才有5V。。

网友:
二修机器不要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芯片这个样的很少见,一般都是qfn的

嗯,,这个板子有点老,,现在新的基本都是QFN的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示波器怎么把波形定住啊?我测出来波,这个时间一直走,就看见一下就过去了

网友:
这个板子 好老的样子 还有价值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