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触发上电一会掉电重启(不看走宝)

楼主(2015-10-14):
        晚上接收一块,老客户的昂达H61通电掉电重启,现象按开关针上电CPU FAN转约两秒钟,就掉电之后1秒左右自动上电,

如此重复,不上内存就会报警不会掉电。以前都修过这种板的,但都无修好。。。先简单来,有时候内存通信不正常就会这

样,清结内存与DIMM座,换内存都一个鸟样的,ddr3打值卡,对地值无什么不正常。最后刷BIOS无用一只鸟样。心想不能就

这样放弃客户啊,静下心来想,档是BIOS内存通信都正常。马上,不上内存万用表打下基本电压都有,唯独核显无。分析应是

PCH桥,无跑过内存所以无开启核显电压。断电装上内存,觉得足够时间测电压了,测得都是样就是无核显电压。想。。。是

不是主板启动时序到CPU核显时无电压就掉电重启呢!无图纸啊怎么办。。。拿着主板看。。。CPU的供电,主板上零件感

觉已有好多发黑的会不会焊锡接触不好啊。。。CPU是三相供电的,三相上下管与电感都是样的安装焊接位置慢。。。哪核显

供电呢?马上用万用表打值排除下,四针的12V供电下来,档是第一相的上管S极与其它二相的S极不通的,上电看打下值,是

无电压,觉得这是核显供电了,万用表跑下线路这一相上下管去到一四边有脚的小芯片,边上有一大的是RT8859这个应该是

CPU供电的,此时想何不找找这两个芯片的PDF呢!话不定有灵感啊。。。好块找到了,看下PIN的功能说明与例子电路图应用

是三相的不过其中一相就是用一个四边有脚的小芯片再去驱动上下管的与实际主板的一样。。。。。哪为什么这一相无电压

呢,按照PDF的PIN功能说明,打下小芯片的供电都有了,测上下管的对地值无什么不驼的。

      想想DC/DC芯片工作条件,先想到的是EN脚和TONSET脚,即开启和开关频率设置脚,CPU芯片的EN一定有了,因为CPU
电压有了。。。看着RT8859芯片的PDF无意中看到在芯片四边的引脚说明时看到有两只PIN是TONSET的其中一只多了一个A字

母的,就是印着TONSETA的。。。想了好一阵子是不是与核显供电有关呢?看主板再跑线打值找到是在49脚哪边的有一电阻

连接与50脚的TONSET也有一电阻连接的。再看下PDF其它脚PWM的输出脚也有A的即PWMA37脚。。。这时我就猜想是不是它

线路去到核显的驱动小芯片上呢,马上万用表跑线,果真是PWMA输出到小芯片上的。那么是不是TONSETA的开关频率设置不

正常就会导致PWMA这一相输出不正常呢。。。?回想这样,我马上万用表测TONSET脚连接的电阻,测得是162点几K再测

TONSETA是2点几K。。。总感觉不应是这么少的阻值啊,应该两只脚用的电阻相同吧?不管马上焊下TONSETA的哪一只,焊下

后测得是162点几K,为什么呢再板上测是2点几K的。。。是不是电路板上测影响了不对。。。亦有可能是焊锡发黑虚焊都会

这样的。。。马上重新焊上处理好洗洗静静,再用万用表测。。。这时真的是160几K了,应该就是焊锡发黑虚焊影响了导通性

啊。。。准备触发上电看看,怀着不知什么心情通电,看着CPU FAN 转了。。。不过又是掉电了,不过不同了直接掉了就不自

动上电了。吓。。。什么情况啊。因为之前CMOS有放呢?断电再触发试试,特然听到一声嘟的。。声音。。。啊修复了,无分了希望大家多加我下载分啊。。。。

网友:
看上去感觉有点乱,修好了就牛B !

网友A:
楼主最好写的简单一些,小白白看不懂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文字描述乱!拿下电阻测量如阻值正常,在线测阻值小一般是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文字描述乱!拿下电阻测量如阻值正常,在线测阻值小一般是电容漏电的可能性大!

你完了 你灌水

网友:
辛苦了,测板用了那么久,发贴也写了好久,必须加分。

网友:
语文没学好,这看得太累了。

网友:
国文不行如果来点图纸图像最好了

网友:
是啊 最近的H61都不上图 ,

网友:
排好版再发不好吗?

网友:
灌水?怎样灌?完了?真的完了?请看看自己的“会员等级”与我对比一下又或者查看一下我的好友再说”完了“还未迟!

网友:
电阻变小的重新焊一下就会变大正常了?看不明白...我觉得还要换掉那个电阻才行...

网友:
频率设定很少注意阿,说了我就注意阿。。还有a阿

网友:
修板的逻辑推导能力不错    But  文字总结能力可见“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写的简单一些,小白白看不懂

那样我就踏实了,因为我也看地不懂!

网友:
现在没有诊断卡不好修

网友:
插个喇叭修主板,

网友(2017-02-14):
莫测高深,看不懂~修好就是牛B

网友:
看到8859 我就猜到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