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5-10-14):
LITEON PS-5281-02VA-RoHS 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没有明显烧坏的元件。请大神指导!!

网友:
sb5v电压实测多少 power on 多少v

网友:
这个是联想机器上的,代工的主动式电源,这个东西不太好修,首先用的IC之类跟PC常见的电源不太一样。

网友:
觉得要查下保护电路、光耦。TL431,电流检测之类的。是不是有三个光耦,跟普通的真不一样。

网友:
测付电源5v是否正常,主电源12v有没有短路

网友:
主动pfc的很不好修,只要用的ic我们都没有,还没有相关的芯片资料

网友:
查低压端有无短路,击穿的元件,有无因为假焊导致误保护了,

网友:
主动PFC的电源对初学的比较修.......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一般短路会导致这样吧

网友:
你果然是大神啊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吧,短路。这个电源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你后面那个是339还是什么芯片,建议检查一下输出有没有短路

网友A:
谢谢大家了,只有换一个了。

网友B:
这个看上不去,不是双管半桥,是单端正激式 吗?

网友:
这个明显是保护啦,保护分好多种,要区分是过流还是过压,电源是维修电路最基础的知识,你要想干这一行必须精通,很多电器故障都是供电引起的,尤其是国产电器,由于选择啦劣质元件,电源部分故障率很高,建议楼主还是想办法修好它,因为能发现风扇转一下,这个就可以排除好多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上不去,不是双管半桥,是单端正激式 吗?

这个是双管正激结构的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不错,建议楼主修一修....

网友(2015-11-27):
时间允许就修吧,不允许就卖一个给客户自己再慢慢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只有换一个了。

小声问一下,如果你不修了,能发给我吗?我跟你换一个好的正常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