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主板内存插槽问题

楼主(2015-10-14):
里面一个可以用,单独插里面一个可以正常用,外面一个插上后,开机cpu和显卡风扇都转,但是显示器没有任何信号。单独插外面一个也是一样没信号。求解决办法。我是小白,还请说仔细点,谢谢

网友:
换个CPU看看,内存槽不会这么容易坏。

网友:
用打值看一下那个插槽是否有问题呀

网友:
估计经常被插拔弄坏了吧

网友:
感觉楼主还是先换CPU试试!

网友:
烧伤没    没有用洗板水除除锈

网友:
看看有没有断针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里面有灰尘啊,看看背面有断线否?

网友:
以前就是有时候第二个能用有时候不行,拿着主板掰几下就好了,现在第二个直接不能上了,只要插上外面一根就不显示了

网友:
我没有cpu了啊,谢谢你们的回复,网上说,主板板SPD断线了也就是236脚有无三点三伏

网友A:
但是我不知道是啥,在哪里,怎么插啊

网友:
那個..怎麼確定啊

网友:
槽不容易壞吧

网友:
換個cpu試試

网友:
集成白桥的CPU,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可能槽子坏了  不用纠结你只用一个好了   如果嫌内存小  直接用两根内存换一根大一点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不知道是啥,在哪里,怎么插啊

就是内存插槽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