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32E300E液晶彩电指示灯不亮,不亮屏。

楼主(2015-10-14):
一台创维32E300E液晶彩电,主板715G5635-M01-000-004K,屏号TPT315B5-A041.故障表现为:无红色指示灯,不亮屏。
拆机检查发现,电源+5伏,+12伏,+24伏均正常。说明电源板无问题。查主板+5伏,+3.3伏也正常。按本机按键和
遥控器都无效,怀疑用户FLASH块异常。位号U4003 W25Q64FU.在网上下载程序,重新写好后,再装上,机器恢复成功。
程序如下:

网友:
支持一下,之前修过一台先锋,也是刷程序好的,不过开机LOGO是倒过来其它能用,厂家要,400元。

网友:
真是刷刷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