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手一联想C320一体机,进系统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5-10-14):
  开机进系统正常,用一会就画面卡了一下之后就黑屏不显示了。 不是暗屏,还能听到系统声音

   显卡重置了下 效果一样,  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告知下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进PE试试验

网友:
查、屏、屏线、程序

网友:
遇到过,最后是换显卡好了,你进PE停留一会,不黑就装系统,或者进安全模式下等等,或者把显卡驱动卸载,清清灰散热搞好,这些该试的都要试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显卡的问题。

网友:
先搞软的,再搞硬的吧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有,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2015-11-20):
楼主兄弟,修好了没有,我与遇到了这个问题的机器
我的机器内存下面还知知的响。

网友:
显示器灯管问题吧。有2组灯管。你短接一组一组试试看。

网友:
电视卡有的吗?有的话,电视卡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