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主板自动掉电

楼主(2015-10-14):
不知道什么版号,应该是英特尔原装版。快到亮机的时候就掉点。不知道怎么弄,求帮助

网友:
怎么个掉电法,是跑马过程中掉电还是一按开机键还没跑马呢就掉电了???

网友:
热保护 缺供电  电源功率 后记短路

网友:
这估计难修啊

网友:
上假负载
测量下

网友:
先拨掉U的供电还掉不?如果不掉加几个电容看看。

网友:
先测试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如果没有,可以考虑强上电看是否为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导致的,

网友:
楼主不是说都快显示了吗?看一下 诊断卡代码跑多少?测一下 主板上各大供电的对地阻值 和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刷BIOS!

网友:
跑码跑到49就掉点

网友:
显卡过了已经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开关针的问题

网友:
代码跑多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