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维修东芝A215-s4747开机掉电故障

楼主(2015-10-14):
一客户拿来一台东芝A215-S4747笔记本电脑,称开不了机了开机没反应,插上可调电源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跳一下回到待机,跟客户报价客户同意然后拆开外壳,取出主板测量待机PL6  +3VALWP电压3.3v正常,PL5  +5VALWP电压5v正常,测量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现象,当测量C657电容时发现明显短路,在论坛找了下图纸开始没找到,后来在淘宝花5元买了一份图纸,其实论坛里也有图纸当时有点着急,新手看见板有点激动,搜了一下没搜到就到网上去买了,言归正传,打开图纸发现是+3VS经过c657给南桥开机部分提供供电的, ,仔细检查了一下跟+3vs相连的元器件发现是南桥引起的短路,拆掉南桥测了一下阻值正常,换上新的南桥开机电流表跳变正常,熟悉的Toshiba出现了,到此维修结束。新手表达的不清楚请大家多多指教!另附上图纸

东芝A215-S4747 COMPAL LA-3631P_IALAA.pdf

网友:
太谦虚了,新手都能换南桥了

网友A:
呵呵 不错了 修好就可以了 加油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修起来很快啊!

网友:
一见到是BGA问题  就怕怕      植株好麻烦哦       楼主顶瓜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不错了 修好就可以了 加油

谢谢你给我加分,你说的对修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