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常识的问题 也让人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5-10-14):
如何识别EC  是否带程序   要是带程序的怎么个写发  卖配件的说的程序是写上去的

网友A:
有程序的一般是飞线写

网友B:
如果带程序的比较麻烦要飞线写 ,淘宝上带程序的都比较贵  还是买空片在线写比较好

网友:
一般带程序的EC 上面有带颜色标注的点 在EC上面

网友:
看BIOS挂在哪里 以及看芯片 带标记还有带联想LOGO的

网友:
一般带白色标的都是带程序的,再就是一些特殊型号,比如,KB9012F这个,再就是看构架图了。

网友:
如果有图纸直接可以看架构就可以看出来,没有电路图的,就看芯片的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程序的一般是飞线写

能否告知具体方法 或链接  教程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带程序的比较麻烦要飞线写 ,淘宝上带程序的都比较贵  还是买空片在线写比较好

请问在线写 是什么意思,麻烦不

网友:
看图纸啊   图纸上有标明   另外饼哥开了一个帖 注明EC是否带程序   基本上联想的多一点

网友:
论坛里有这相关的帖子,自己搜下试试

网友:
EC上带有标记的就是带有程序的,可以用809F飞线写E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