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不跑马,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5-10-14):
一块P5KPL-AM SE 的主板,基本条件都正常,试着换过时钟,刷过bios,背后也没断线,求指教!

网友A:
BIOS边上的822换掉有惊喜

网友:
换CPU,内存,刷BIOS后都不行,测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那只能按时序来了。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个地方就是北桥供电的那个芯片容易虚焊  加焊就好了   你测了北桥供电正常吗?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换GB南桥 也行就好了 这板子修很多都是gb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边上的822换掉有惊喜

秒杀!楼主修好没有,是不是这个822出问题了!

网友:
已经好了,我说怎么弄也弄不好,原来是我的cpu坏了,这太坑人了。

网友:
按时序来吧,装假负载看一下U的条件是否都 正常

网友:
CPU造成不跑码的也遇到过

网友:
cpu坏引起不跑码我遇到过,而且栽在它手上两次,想想就郁闷死了

网友:
楼主发这帖子让我想起了去年的一件事,就是发这样简单的没什么过程的帖子被人喷死了,挨几个大佬说的都不敢轻易发帖了

网友:
嗯 嗯 谨慎发帖

网友:
好吧又好了本来要找下通病

网友:
华硕爱坏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