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华RTD2270L 21.5屏

楼主(2015-10-14):
显示器型号  惠冠E22OW+
驱动板

网友:
RE: 求RTD2270L 21.5寸屏程序

显示器型号  惠冠E22OW+
驱动板

网友A:
楼主吗你的 是杂牌的  2270的芯片 刷现代或者三星的程序把 我有 要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吗你的 是杂牌的  2270的芯片 刷现代或者三星的程序把 我有 要我可以发给你

发来试下吧 谢谢  qq45224855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吗你的 是杂牌的  2270的芯片 刷现代或者三星的程序把 我有 要我可以发给你

屏型号给你提供下M215HW01

网友:
用通用板的试试吧

网友:
找找淘宝,一般都有的

网友:
杂牌的找程序麻烦,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万能板了

网友:
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