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1G进水维修

楼主(2015-10-14):
好久没发帖,下载分用的差不多了。闲话少说进正题。。。。。 型号:宏基E1-471G
板号:ZQSA
故障现象:插适配器0.02A
维修过程:此机刚拿来时,进水。洗洗刷刷测试好了,用了1个礼拜,又回来了。
上电0.02A,3/5V正常,按开机键无反应,经测试,EC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HWPG   LID、开机触发信号都正常,测RSMRST# 无电压  / EC发给PCH的开机信号无动作。

翘起RAMRAT脚太危险,板子EC设计的刚好夹在ODD插口和好多元器件之间,安全起见,直接换个EC,故障依旧。。
突然想起来,BIOS只刷过,没测过BIOS电压。(此处弯路啊,以为BIOS供电是待机电压直接给的,而且进水没到那里)测BIOS 7、8脚电压只有0.6V,

查+3V_S5来源,测供电如图

测PR248两边都是2.5V,看来15V被拉低了或者没正常产生

拆PR127,13V出现了,看来是被拉低了。这个+15_ALWP到了几个地方,

拆15V连接电阻,当拆到PR57,15V_ALWP不再被拉低。换掉PQ11/PQ13,装上电阻,+3v_s5正常产生,按键触发,上电0.8,无内存供电。其他供电正常。

测得:芯片供电正常,SUSON  0.6v    ,测PR268阻值,对地短路,拆PR268,与IC连接段不再短路,连接EC端也不短,但是依然不出3、3V,SLP_S4和S3都正常给了EC,应该发出来SUSON啊,感觉告诉我,翘EC SUSON脚,有戏。。。果断翘起,按开机键,有3.3V, ,看来EC到电阻板层有漏电,直接飞线到内存IC,开机正常修复
。。。。为了下载分,发个帖子好累啊。。。。。。加分不扣自己的分,求加分啊,谢谢啦

网友:
*脏话* 抢个沙发  赞一个

网友:
楼主修的是一波接一波阿

网友:
进水机问题多啊!能修好真的不易,比较容易返修!

网友:
都是波啊。。。。呵呵

网友:
LZ  辛苦了,这么长看得我好累.

网友A:
实地出来的技术就是高啊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出来的技术就是高啊  思路清晰。

关注你很久了,你才牛

网友:
“翘起RAMRAT脚太危险”楼主应该是打错了,是RSMRST信号

网友:
给你5分。。。。

网友: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楼主理论很好啊

网友:
进水机跑电路,对图找件。。。。修好不易。

网友:
有些进水不好修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鼓励,进水的机器就是需要有耐心去修

网友:
思路很清晰  高质量帖

网友:
进水机器,发霉腐蚀的地方一定要注意,呵呵,楼主功底好

网友:
PR57  1M 的电阻怎么把15V电压拉低了   想不明白   希望赐教

网友:
我也没想明白楼主所说的这个15V电压是如何被PQ11\PQ13拉低的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暗病多啊,维修一定要仔细啊,不过楼主技术过硬,维修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