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ih31 开机提示 check cable connectin

楼主(2015-10-14):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请高手指点下  宏基eih31 开机提示 check cable connectin

   已经搞定硬盘坏了

懒洋洋的小卷毛 -2

网友:
就是外部检查连接线。

网友:
Integrated NIC关掉就好

网友:
检查外部连接线,你不会百度呀,不会在线翻译呀,懒人一个

网友:
检查什么吧

网友:
提示检查硬盘连接线

网友:
检查外部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