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外接正常,内接暗屏。板号:10245-1 DQ15 INTEL DIS

楼主(2015-10-14):
机器型号:DELL N5110
板号:10245-1  DQ15 INTEL DIS   (集显)
故障:外接正常,内接暗屏。

测量屏接口电压:
1 2 3脚DCBATOUT_LCD:19V
5脚LCD_BRIGHTNESS:0.33V
6脚3D3V_CAMERA_S0:3.3V
15脚BLON_OUT_C:3.3V
24脚LVDS_DDC_DATA_R:3.3V
25脚LVDS_DDC_CLK_R :3.3V
26脚LCD_TST_C:0V
27脚3D3V_S0:3.3V
28脚LCDVDD:3.3V(刚开始为0V,由于U4901损坏,更换后正常)

现在就是26脚LCD_TST_C无电压,来自于EC105脚LCD_TST。量测无短路,EC换过,BIOS刷过,屏也换过。

不清楚LCD_TST是什么信号,有人说是屏幕检测信号。

暗屏是不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这机器是个新客户送来的第一台机,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

补充内容 (2015-10-16 11:37):
桥发出的L_BKLT_CTRL 经过R4902到屏接口的5脚LCD_BRIGHTNESS只有0.33V,5脚短接一个6脚的3.3V,换屏线后显示正常。测机一小时左右自动关机,再次开机也可正常显示,头大~~~~

网友A:
5脚的电压应该是3.3,

网友:
屏线两端是否数值一样呢?

网友:
屏都换了,还暗屏,是LCD的屏,就是高压条的可能大了。

网友B:
LCD_BRIGHTNESS  背光开启信号  低电平不正常

网友C:
5脚的电压不对,检查5脚的电压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_BRIGHTNESS  背光开启信号  低电平不正常

拉了个LCDVDD的3.3V还是不亮

网友:
低电平不正常

网友:
5脚电压不正常

网友D:
5脚0.33V,说明出了电压,但是被拉低了,如果主板这边没有短路的话,看一个屏那边

网友:
屏接口就没有0.33v的电压。PIN5电压值肯定不对,正常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脚的电压不对,检查5脚的电压来源

经过电阻来自于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过电阻来自于桥

电阻阻值正常吗

网友:
你可以再看看屏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桥的问题多一点,HM65的好多

网友:
LCD_BRIGHTNESS ,才0.33,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5脚LCD_BRIGHTNESS是亮度调节,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脚0.33V,说明出了电压,但是被拉低了,如果主板这边没有短路的话,看一个屏那边

5脚短接一个6脚的3.3V,换屏线后显示正常。测机一小时左右自动关机,排除散热问题,再次开机也可正常显示,桥比较烫,不知是不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_BRIGHTNESS  背光开启信号  低电平不正常

5脚短接一个6脚的3.3V,换屏线后显示正常。测机一小时左右自动关机,排除散热问题,再次开机也可正常显示,桥比较烫,不知是不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脚的电压应该是3.3,

5脚短接一个6脚的3.3V,换屏线后显示正常。测机一小时左右自动关机,排除散热问题,再次开机也可正常显示,桥比较烫,不知是不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5脚的电压不对,检查5脚的电压来源

5脚短接一个6脚的3.3V,换屏线后显示正常。测机一小时左右自动关机,排除散热问题,再次开机也可正常显示,桥比较烫,不知是不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5脚短接一个6脚的3.3V,换屏线后显示正常。测机一小时左右自动关机,排除散热问题,再次开机也可正常显示,桥比较烫,不知是不是桥本身的问题。

网友:
从LCDVCC飞一个电在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程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5脚短接一个6脚的3.3V,换屏线后显示正常。测机一小时左右自动关机,排除散热问题,再次开机也可正常显示 ...

新出的HM65    55桥都烫    没关系

网友:
屏接口电路一路查下来。哪个不对修那里

网友(2015-11-14):
楼主修好了  加个扣扣备  大神

网友:
5脚主板接口和屏线断开 在屏线侧飞线和6脚相连,故障就可以解决,原因是5脚已经是在拉低状态,如果强行加6脚高电平,则6脚的电压也会慢慢拉低。甚至严重会烧桥。

网友(2019-01-27):
屏暗 我一般是先换屏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