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

楼主(2015-10-14):
佳佳G31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会自动关机时什么原因?

网友:
之后按电源键就没反应了

网友A:
拔掉电源上面的12V小接口试试,如果不出现此故障了就是12V短路了,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呀,先拔掉小4口看一下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
估计供电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电源上面的12V小接口试试,如果不出现此故障了就是12V短路了,一般这种情况比较多

如果拔掉,不出现此故障,应该修哪里?

网友:
拔掉4PIN不断电就修CPU供电,多数是上管导致。
拔了4PIN还是断电,就插I/O哪里,I/O有检测12V 5V这些电压的,一般都是用2个电阻串联分压后到I/O芯片。
我遇到比较多的是12电阻分压电压偏高导致I/O保护。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说明是主板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