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关于硬盘好坏判断的问题

楼主(2015-10-14):
目前拿到一块硬盘,在保证没有被修过或刷过(造假)的情况下。
使用HD Tune查看健康状况是OK(正常)然后使用MHDD扫描硬盘,没有红块或绿块
是不是就能保证这块硬盘一定是好硬盘呢?(可以正常安装系统及稳定运行)

还有就是各位朋友目前都用的什么检测硬盘的软件,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至少是可以正常安装系统

网友:
这样的话应该就可以说是个好盘

网友A:
这不一定证明它是好的,有些硬盘你一装系统就挂了,要用软件做稳定性测试才知道它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一定证明它是好的,有些硬盘你一装系统就挂了,要用软件做稳定性测试才知道它是否正常

那请问一下,您都是用什么软件做稳定性测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一下,您都是用什么软件做稳定性测试呢?

行业软件,外面没有的

网友:
应该是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