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26S16IW开机闪一下就黑

楼主(2015-10-14):
开机屏幕闪一下就黑,拆机测24V有36V高,马上关机,看到24V滤波电容三个都鼓包,更换后再测电压还是偏高,其它电压正常,拆下MBR20150C肖特基整流测量很可疑,对比测量阻值有变小,其它又明显损坏,请高手指路一下,。
更换

网友:
换了电容上机试试看看?

网友:
电容 换新后电压也是36V偏高

网友:
偏高那么多,光耦换了吗?

网友:
正在换,,不过,为什么只有一组24V升高 ??

网友:
不关24V偏高的事,应是背光不工作。24V在没负载的情况下,测量偏高是正常的。不信可以切断24V供背光后面,接个灯泡做负载便知。
大胆上电开机,测量主板过来的背光开启和亮度控制。如果都有的,那故障在竖起来的那块小板上。

网友:
不接负载,空载可以吗,,,

网友:
通了一会儿,24V电容冒烟————,

网友:
竖起来的那个小板,在线测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
亮度电压有2V。。

网友:
更换完电容,竖起来的小板又冒烟了。。问题可能出在小板上,不过没有旧件拆配件了。。。

网友:
换的对了没有,都冒烟了

网友:
24V电压升到36V电容耐压只有35V,肯定冒烟,不过真的断开小板,接灯泡,电压回来27V了。,小板维修的可能性很小了,都是贴片。,,

网友:
换电容看看应该可以的

网友:
小板的图纸能搞到,一个一个量,终会发现问题。坏了的就换,只要有配件,维修无压力。

网友:
我把小板拆了,接了个60W灯泡开机,电压回到27V,请问这个电压对吗?????
——我个人觉得要24V才对吧

网友:
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电压升高,反馈电咱有问题吧?

网友:
放弃了,,决定换板。。。

网友:
这样就放弃钱少赚了

网友:
没办法,,能力有限,,客人又在催,只好换板快一点。。

网友:
反馈电路出问题了,导致电源管理芯片出问题

网友:
呵呵,待有空再慢慢修小板吧--------

网友:
到淘宝买了一块换了,OK,高压板很多是没有芯片换,不好搞。哎。收了红黑黑,

网友:
24V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对啊修不好就直接换板吧!拖太久等下会被顾客说的

网友:
其它元件都拆下来测过,没有发现明显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