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不开机检修方法之:手机不开机常见电流反应

楼主(2015-10-14):
有什么不对的 可以留言!

不开机实例: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5ma左右不开机:
cpu没有启动,电源故障,没有系统时钟,cpu开焊或者坏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10---20ma不动,松手为0:
cpu没有启动,电源坏的可能性大,时钟坏,cpu坏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ma左右不动,松手不回落:
软件故障,cpu暂存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40ma左右不动,松手迅速为0:
没有复位信号,暂存问题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正常开机电流但是无限重启:
硬盘坏,或者字库坏。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40ma左右不停的摆动:
暂存坏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40ma左右停顿一下,再上升到60-70ma不动,松手为0,或者回落40ms不动松手为0:
软件自检不通过,32.768khz有问题,或者是软件问题。刷机吧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40ma马上回落0,没有松开手:
BSI检测电路故障,或者是字库问题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200ms下降到180不动,松手不回0:
字库坏,或者硬盘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200ma左右不动,死电流:
电源ic或者负载漏电,试试看能不能联机。
4v加电,没有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30ma不动,按开机键电流为230不动,松手回30:
首先肯定是漏电了,与vbat通的那些,修好漏电问题再刷机,不行就是硬盘问题。

网友:
神贴呀,这贴必火新手的福音,谢谢大神无私的奉献

网友:
这个好,经验分享呀。//

网友:
这么详细的电流  必须要收藏了先   以后有机会慢慢摸索!

网友:
这个暂存是什么意思闪存么

网友:
还有开机后白苹果,等等之类的问题,楼主有的话也发下感谢分享

网友:
绝对的好人啊。有别的经验也多分享下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是哪个机型的,苹果?还是通用?

网友:
神贴,谢谢大神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是哪个机型的,苹果?还是通用?

6以前貌似都可以的

网友:
新手感谢您,福音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必须收藏  一个昂达平板  电流起来了以后 屏还没亮就掉了  但 又可以触发     不只是什么问题  电源  CPU 硬盘 内存  都加过焊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网友:
必需收藏。

花晨月夕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准确吗??????

花晨月夕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来学习学习    有修手机的打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东西,收了

花晨月夕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恩  很有用  留下以后看 ...

网友:
维修经验啊。。。

网友:
我想说这些都是绝对的么?,苹果能按这个思路修吗

网友:
4v加电,按开机键,电流表指针上升200ms下降到180不动,松手不回0:那我今天类似这样的华为翘电源那不是思路完全不在点上,本来是加电200度放掉归0 240加热一下就变没反应了

网友:
帖子开头再加一个智能手机开机电流跳变流程就更好了

网友:
收藏,以供以后使用。经验上的东西是无价之宝。

网友:
保存了。备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