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SK Acer V5-431不触发维修。 相信大家都会有遇到。

楼主(2015-10-14):
  Acer V5-431  版号;husk ,故障;不触发。 维修思路描述; ①来时整机是不开机,说有进水,拆开单板发现待机芯片RT8223M 16# VIN 有进水腐蚀导致断线,               顺便打待机3v  5v 的电感阻值均在360-380 均正常 ,接着快递取下芯片接好16#断线(下面图片你们会看到)
②通电测得有线性电压均正常 3D3V_AUX_S5  5V_AUX_S5 待机电压3D3V_PWR 5V_PWR也有了,此时的待机电流0.04,按开关不触发。

大家注意重点来了;其一电流0.04过高,推测或是后级有轻微短路 ,其二疑问的是待机有产生3V 5V 的吗,于是查了时序,见图
④看了时序图(PDF99页),但也不确定是否待机就要3V 5V 的。但是修机还是要继续的, 问了一些同行朋友,意见不一
⑤接着修上面说到的重点其一,待机电流0.04 ,是不是后级有轻微短路导致不触发呢,量了各个后级电压,只发现5V_S0阻值146Ω ,据经验判断有些偏低,于是电流法烧了下,并没有出现电流增大,就此证明是正常的。
⑦ 重点,其二疑问的待机就要3V 5V ,如果触发了,PM_PWRBTN#   PM_SLP 会抬高的动作,经测量没有抬高。 S5_ENABLE 3.3v 给待机的开启也是正常的
⑧第二天从同行找到同样的机,心里感觉有了亮光,拆开发现版号是Petra, 与husk 区别就是独显 和集显(见下图)
测了petra待机电流0.01 没产生待机3v  5v。触发才会产生电压,可以确定了。
⑩于是断开husk 板的S5_ENABLE ,待机电流0.01 也就没有 待机3D3V_PWR  5V_PWR产生
⑪怀疑是EC 出问题了,果断换掉EC NPCE885PAODX, 通电电流0.01 ,触发电流0.01-0.24-0.55-0.72-0.52 外接HDMI亮机,就此,修复完毕  。
     总结;①中间虽走了些弯路,但技术方便更好的积累。②Petra与husk 图纸可以通用。
              ③77# PCH_SUSCLK_KBC 待机没有电压,触发后量到有1.5V ,没有示波器
              ④110# USB_PWR_EN# 待机0V
              ⑤RT8223M 与RT8223B 可以通用
              ⑥S5_ENABLE 触发后才有3.3V 给待机芯片开启。
         如有不对,请大家指点或补充,能慷慨就更好了,都进来了,就留下一点东西。 谢谢!

网友:
BIOS   南桥  还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是5+3大法 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 已加分

网友:
有个板对照修,就是好修点,我上次修到一个二修机被同行做了故障,刚好我有这个料板,发现有问题,马上比对下,结果桥下少了几个件啊,还有显卡电阻位置也变了

网友:
进水之后的机器相对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好多板子都是触发后才有3,5v

网友:
那是图纸吗?

网友:
新机型修的不多!就是容易走弯路

网友:
我的是打集显驱动就重影。你遇见过吗

网友:
收藏了 是个好案例

网友A:
那个是bios还是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bios还是图纸?

网友(2015-11-30):
这个EC本身自带程序吗

网友:
多谢楼住分享,收藏了

网友:
板好跟我的不一样 不知道能用不

网友:
我觉得布管他 待机高不高 直接测EC 条件也能迅速锁定吧

网友B:
这个EC应该是自带程序的吧

网友:
分析得透彻呀,

网友:
RSMRST信号也要注意这个。

网友C:
要没有一样的板子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应该是自带程序的吧

EC 没有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没有一样的板子还真不好判断

对,有的机 有好板, 好确定。

网友D:
楼主认真,细心,关键是技术给力

此板S5_ENABLE 以及3V5V的PWM开启顺序值得注意

期待更多好帖【今天分加完了,改天补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认真,细心,关键是技术给力

此板S5_ENABLE 以及3V5V的PWM开启顺序值得注意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049-1-1.html   帮我看看这个贴值得评分不 多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5049-1-1.html   帮我看看这个贴值得评分不 多交流。

就剩一分,已加

此贴已收藏,分明天一定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剩一分,已加

此贴已收藏,分明天一定补上

谢谢了。。

网友F:
S5是什么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F:
S5是什么状态???

去论坛搜,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S5 S3 S0状态没弄清楚,怎么修有难度的电路呢。

网友:
已收藏,有点6

网友:
多谢楼主不吝赐教 又多学一招

网友(2016-01-07):
哎,这种待机小漏电,直接查待机芯片线性3V一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