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6132P花屏

楼主(2015-10-14):
今天收到版号LA-6132P花屏花屏按住或摸显存都有变化,各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重新组装一遍机器

网友:
先加显卡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可以先把显存加焊下,不行可以考虑从植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的那个问题 显存的几率很大 建议重新植株显存

网友:
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好几次类似情况,重新直球显卡

网友:
按压的时候看阻值有没有变化

网友:
找准问题在下手

网友:
加热显卡吧

网友:
显存问题,加焊一下显存。

网友:
有变化就干了再说

网友:
干显卡     干显存

网友:
你不要干这行了,没前途!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重植或者换显存 能不动显卡先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