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上电0.6就不动

楼主(2015-10-14):
待机电流有点高,0.089,请帮忙看下是哪里出了问题
问题

网友:
待机高了就修待机吧,这机子好像是IBM的南桥不上电摸下南桥看烫不烫,看楼主的描术只能回答这些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 ,等等高手把

网友:
断开后级负载看看哪路漏电或短路

网友:
又想自己修了吧,又手痒痒了吧,你搞搞冒个火苗让你看看吧!

网友:
查电感上哪个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