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05,G505的小问题

楼主(2015-10-14):
我手上两个本。一个是严重进水插电池放了近半个月,拆开后腐蚀很严重懒得修,直接报客户换板。板到了插内存还是不显,因为是板载U没多余的外设,一个是开机0.05A,拿来之前有被修过,不跑马,后来测量了一下,是板载U(AM5200)短路了,于是订了一块回来。小跑电流到0.6A左右,可是内接外接还是不显,催的急,也给客户换板,结果板到了还是不显,两台都换过内存。后来才发现,两块板只认最下面的内存槽,上面的插了是不亮的,自认倒霉了,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机子有这个情况哦。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2个内存槽都插上内存试试

网友B:
应该是AMD的CPU有问题吧?

网友C:
晕倒,我以为换板子都不行呢?还挑内存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的事?2个内存槽都插上内存试试

两个槽都插上是可以亮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AMD的CPU有问题吧?

G405是独立的INTEL I3的CPU哦。。。

网友:
是小版的问题吗,换了板子还不行

网友D:
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华硕的一款机U31JG加内存还会引起不亮机,把加的内存取下,只装原装内存都会不亮机,得刷BIOS,这样的怪事都会有,你这个还不算最奇葩的,呵

网友:
有这样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倒,我以为换板子都不行呢?还挑内存槽啊?

以前听别人说过,还不相信,联想还真有这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什么怪事都有,华硕的一款机U31JG加内存还会引起不亮机,把加的内存取下,只装原装内存都会不亮机,得 ...

真是多奇怪的的都有,现在设计者不知道怎么想的,都个性化了,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是正常的

网友:
我手头 正好有个这个机子在修,你说的还真是没错,插上面的不亮,

网友(2015-11-16):
我今天碰了个进水的g505,处理完进水后电流0.25,有时能启动,不知是不是cpu的问题,电压全有。

网友:
这个跟东芝的很像 东芝的机也是只认第2条内存

网友(2017-12-08):
便宜的 AMD  就那卵 这样子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