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5开机无CPU供电

楼主(2015-10-14):
接一台联想G575 板号A-6757P,开机可以正常触发,电流0.13A,几秒钟掉电。典型的缺电压故障。开机后测试各个电感的电压,确定无CPU供电,查CPU供电芯片PU901 ISL6265C,48脚供电19V,3脚PWROK 0.78V,6脚开启3.3V,47脚VCC,30脚PVCC本来应该为+5VS的电压,但是这里是0V,问题来了。经追查此电压来自U41,一个N沟道的MOS管。测试G极为0,是低电平,此管导通条件必须为高电平。至于什么原因导致G极的电压为低?为了快速维修,在此就不多去追查了,直接飞线搞定,再次开机美丽的联想LOGO完美的展现出来!

网友:
看LZ修机器咋那么,简单快捷那,还是基础打的好!

网友:
你应该把G极修出来啊?不能这样追求效率啊

网友:
又一台被秒了,票子又进帐了

网友:
现在大多数机器没有cpu供电的都是缺个5v电压

网友:
追求速度的啊...........

网友:
楼主的机器是不是进水了,正常情况下U41的G极不可能没电压的

网友:
pwrok这个信号是干嘛的,如果没有这个信号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
G极不修出来吗?

网友:
只要能好,不择手断,我是支持楼主的,当然前提是不会返修

网友:
我也是这样修机器。越简单越好。毕竟我搞维修只是为了挣钱。修好就行。管他前面怎么运作的

网友:
胡修,乱来的,发这种贴误导新手

网友:
现在行业不好做了,怎么快速来钱就怎么做,毕竟生存难,不过要保证稳定的前提下!

网友:
估计是哪里断线吧,一般都是进水,测试点断线

网友:
现在修机都只顾效率了

网友:
继续追查原因 也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的方法是绝对简单的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简单。还是好修

网友:
感觉还是AMD架构的机器好修点?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一下就找到个缺电压

网友:
确实现在看情况 有时间就查 没时间就像暗屏 飞线就可以

网友:
受教了,,多多学习啊

网友:
的确有时候也没办法去研究那么多,用最简单的方法修好就行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

网友:
CPU供电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这样比较耗电,也有可能不稳定

网友:
这样直接飞线修好使用过程中不会有其他问题吧?

网友:
问题比较简单,就是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没
当然修好了,没有什么不稳定故障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