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没反应不给电

楼主(2015-10-14):
今天接到一台电脑台式兼容机、怎么按都没有反应、开始以为电源有问题,果断换电源......后来还是没有反应.小白白经验不够、所以只能想到开关有问题了.因为以前我是电工.按这思路去查.就不用开关开了.直接找到开关接口.用镊子去试了几下.还是没反应!!大概看了下这个机.真的有点脏.想到了接触不良的问题……所以就把那几根针洗了下..........
........然后就可以了!......小白白修机不容易啊……给点鼓励吧!多谢多谢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说开关针有氧化的迹象,导致不能相连?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B:
你这:“不给电”好给力啊,最后还是洗刷洗刷弄好的,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接触不良啊,其实不用换电源的,直接短接PIN14, 看看电源工不工作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意思是说开关针有氧化的迹象,导致不能相连?应该是不会的!

客服说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最近天气潮湿.就洗了下针.可以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给电”好给力啊,最后还是洗刷洗刷弄好的,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接触不良啊,其实不用换电源的 ...

洗洗更健康!按开机键是没有任何反应的.什么都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服说放了一段时间没有用.最近天气潮湿.就洗了下针.可以了、嘿嘿

但是那两条针,一般都是开关按钮插着的,很少会在里面脏啊?

网友:
开关有3.3吗?

网友:
上图看看,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开关针氧化还是开关虚接

网友:
呵呵 洗刷刷就可以了

网友:
开关虚接???

网友:
这事情不用换电源那么大费周折  短接14pin就能测电源好坏  好的话在测开机针有没有3.3v待机

网友:
啥都没测,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