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求助:汉邦7016V双盘仓录像机,接上硬盘自动重启。

楼主(2015-10-14):
汉邦7016V双盘仓录像机,接上硬盘自动重启。不接硬盘正常,就是硬盘里的监控视频想拷出来,硬盘接上后就进不了系统,只显示汉邦的LOGO.显示一会儿就关了重新启动,换了适配器也不行。求大神支招

网友A:
先确定硬盘 是好的坏的呀,你没有确定它好坏你搞其它的没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硬盘 是好的坏的呀,你没有确定它好坏你搞其它的没意义

硬盘好坏录像机不会重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好坏录像机不会重启吧?

那我问你,录像机要不要和硬盘交付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好坏录像机不会重启吧?

那你的hdd 有没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好坏录像机不会重启吧?

这个会的,汉邦的录像机如果硬盘有故障会报警也会卡LOGO。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你的硬盘坏了,我碰到过几次了,不信你可以把硬盘挂到电脑上试一下

网友:
各位高手大侠,真的是硬盘坏了,真是的。害我折腾好久。没办法。数据没看到,死活不给钱。最后让他拿走了。白折腾了

网友(2015-11-22):
这种多数都是硬盘故障引起的 我遇到过多盘位的NVR 其中一个盘坏了 即便能启动 也要等很久 后来换了坏的硬盘 启动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