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原装机IH61M奇怪问题,求助各路大神

楼主(2015-10-14):
联想原装机IH61M奇怪问题,每次点不亮的板子拿过来修点亮后,不进系统,LOGO显示后黑屏,光标一闪一闪,键盘PS/2,usb均不能用,键盘状态灯显示工作正常。BIOS也进不去,放电 刷BIOS都没有用,IH61M  VRE:4.2/VRE:1.0均出现此问题。 有没有大神碰到此问题的,帮小弟一下,好多块了  都不能收钱

网友:
在线等    急死了!

网友:
怎么点亮的?有V4.2支持22nm CPU的bios吗?这主板怪病不少。

网友A:
这个是你刷了1个BIOS所致,我昨天刚处理了2片,当时只刷了一个4M的,系统会提示硬件参数序号不符,会重启,usb有时还不能用,建议2个都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4209-1-1.html这个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com芯片坏了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刷了1个BIOS所致,我昨天刚处理了2片,当时只刷了一个4M的,系统会提示硬件参数序号不符,会重启, ...

1.0的只有1个4m的。4.2的两个都刷了  我刷刷你的看吧

网友:
像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
最小化主板,看能到哪里?拔掉所有的外设

网友:
联想的H61质量不行了, 经常出血问题, 不是精英代工就是V星代工的, 好差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