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3V/5V短路 真烫手啊!

楼主(2015-10-14):
品牌:SONY
板号:Sony_MBX-224_-_M960_M970_-_H_MODEL_-_REV
故障现象: 短路    0.18
直接进入主题:      拿着板子,  一如既往的 测试各打电感 、公共点对地值,都无异常。通电0.18A 。 还没有反应过来我的手就迅速 自我反应的弹开了。 顿时给我烫的赶紧摸耳朵。一看芯片是PU19    3V/5V芯片剧烫。
心想不会是芯片坏了吧?

打下芯片对地值,准备干芯片  。  换了后无果,心情跌入谷底。顿时十万草泥马 策马奔腾而过。对着芯片一顿臭骂,没有毛病你发啥烧啊!装。。

抽支烟放松下心情,继续。哎 没那么简单,还是老老实实的查下吧。一查发现,芯片7脚LDO  +5VALW_LDO只有1.98v 明显的不正常,被拉低了。
分析:线性5v输出 只有1.98v 可能是被 负载 或者芯片拉低,芯片已经换了 那么就只剩下负载,一看图纸:发现这些后级负载,没问题这里就不多说 ,不上图了 直接说故障点:

用手摸这个芯片 也不发烫,我把芯片取掉  3V/5V芯片就没有发烫了,难道是这个坏了, 又把芯片上板再次确认,又发烫了。确定了 。心里小小的激动了一把。
迅速在料板找了相同型号的换上。 通电。。。。。艹   艹  艹    ( ⊙o⊙ )涛声依旧啊;测试了下PU9  没有发现击穿,是正常的 难道是后后级负载短路。 看了下 后面是+EC VCC 我无语了 IO 不好搞啊  。
在此纠结 。。。。   看着图发呆,,,,,突然看见PU9 第5脚 VOUT 有个电容 PC184 这个比较近  也好找 挑软柿子捏先把它取了   (这里完全是看这电容不顺眼)。通电试下吧 死马当活马医。奇迹啊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都有点接受不了了。0.01待机正常了 ,触发亮机。就这样好了 ?我都有点不相信啊。     (一般电容比较容易坏。)

网友A:
沙发,话说修的还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话说修的还纠结

哎 就是 纠结的不行!

网友B:
碰到发烫的我都是烧板,

网友C:
楼主是没吃过亏啊  以前搞的手都烫的起泡

网友D:
事实证明。拿到板子还是要先打下阻值。。。。
我就不爱打阻值。昨天搞了台本来可以秒杀的板子。缺用了我一天时间。
故障是1.05V上管电容短路。   我没打阻值。。一直通着电测量。几分钟啪啪啪。上管下管电容芯片。全部烧掉。板子还破洞了。哎。以后拿到板子还是老老实实先打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事实证明。拿到板子还是要先打下阻值。。。。
我就不爱打阻值。昨天搞了台本来可以秒杀的板子。缺用了我一 ...

呵呵  确实 还是先打阻值 安全些!

网友E:
本来就是,首先就是打阻值,然后再细看

网友F:
嗯,学习了,以后上电前也要先打下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来就是,首先就是打阻值,然后再细看

对啊  我看大神修机子就看 看看 戳戳 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发烫的我都是烧板,

  对啊   !还没开始烧,就烫了

网友:
SONY机子最难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没吃过亏啊  以前搞的手都烫的起泡

对啊   我是新手  刚入门开始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学习了,以后上电前也要先打下阻值了!

呵呵   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楼主技术不错

没有   呵呵  我刚开始 接触维修!  大家分享!

网友:
对啊   拿到手 我就有种不好的感觉!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一般都是待机ldo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啊   我是新手  刚入门开始摸索

我们也是新手走过来的  都一样  时间经验!

网友:
后级有短路,导致拉低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