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出来3V南桥待机电压。哪位大侠来解答我的疑惑

楼主(2015-10-14):
本人刚学修笔记本不久。基础差。以前就是装装系统 现在学点芯片维修  前天客户送来一华硕K450VD 板号是
  故障是开机掉电。我插了直流稳压电源。待机有的时候是0V 有的时候是0.01V 能触发。但是到0.02V掉电  ,开关针上有3.3V 保护隔离应该没问题了。测试了一下 系统供电芯片的+3VALW 和+5VALW 出来了!

那就查一下南桥的待机电压
查了一下上电时序

查了+5V_PCH正常

再查+3V_PCH 不正常

查了一下是Q38的场管坏了。拆了换上一个新的
还是出不出来+3V_PCH
看了一下图纸是由+VSBP这个信号来控制的
查了一下+VSBP这个电压

是由公共点转过来。测试了一下是0V
拆掉了PQ3这个场管  由于找不到这个P勾道的场管 里面还是集成了个二极管。基础差。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的场管  就直接拉了过来 +VSPB能了下19V了 想想这下+3V_pch给出来吧  测试了下还是出来,,这下头都大了。按了下开关后。触发掉电还是0.02V掉电   再测试了一下+3V_pch是3.3V了

头大了。

根据时序图
插上适配器后。这个+3V_PCH就应该 出来的啊。    我道理是哪个步骤出错了。求哪位大哥能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一定要开关按过后。这个+3V_PCH才会出来。这个是什么道理啊

网友A:
量下PR618的PIN2端和PQ3的PIN1是否断线

网友:
查下3 5V转换 电路   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下PR618的PIN2端和PQ3的PIN1是否断线

应该 不会吧。我开机掉电后去量了一下 Q38的G级是19V  S级是3.3V 导通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插电后不直接产生 而要等开机掉电后才会有的。 拔掉适配器。重新插 Q38又没有+3V_PCH了

网友:
南桥坏了?这个也得考虑的

网友:
开机是有时序的

网友:
先查看转换电路吧,

网友:
有没有后续短路  或者是漏电呢

网友B:
看看南桥是不是拉低了3.3

网友:
还没到这一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南桥是不是拉低了3.3

有可能吧。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C:
如果没有正常产生,那就要看一下POK这个信号是否稳定产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正常产生,那就要看一下POK这个信号是否稳定产生了

pOK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查查小三级管,和分压电阻是否有损坏或漏电

网友C:
3V-5V的PG信号呀,待机芯片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5V的PG信号呀,待机芯片发出的

谢谢。你。可以加个好友吗。呵呵。看你技术挺不错的。。膜拜

网友:
建议你恢复开机的正常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