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 LA-4107P REV1.0 100%测试无问题

楼主(2015-10-14):
惠普CQ41 LA-4107P REV1.0 100%测试无问题

惠普CQ41 LA-4107P REV1.0.zip

网友A:
亲   你这是bios还是图纸

网友(2015-12-01):
有人试过能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   你这是bios还是图纸

BIOS 不是图纸

网友:
已经测试,可以亮机

网友:
支持一个 收藏起来希望能有用!

网友:
我有一台 灯闪3下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B:
我刷完了  确定是好的  我的是灯闪 3下   不过你里面有2个pch的bios  我刷的是HP CQ41的    还有一个BF pch 这个应该是你刷之前备份的坏的吧

网友:
我的也是灯闪三次,刷了一次BIOS ,加焊了一次显卡都不行啊!

网友:
不知道刷那个

网友:
在下载一个试试,希望能用,没有分了

网友(2016-01-16):
CQ41闪三  一般都是BIOS

网友:
我刷上去不显示,我也是醉了,

网友:
需要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C:
不开机的,刷了有用吗

网友:
指示灯3次闪烁,下载一个试试看,多谢

网友D:
我刷上去不显示。我的是闪一下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上去不显示。我的是闪一下灯

那就不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开机的,刷了有用吗

可以刷个BIOS 试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完了  确定是好的  我的是灯闪 3下   不过你里面有2个pch的bios  我刷的是HP CQ41的    还有一个BF pch ...

是的 有个备份的BIOS 那个是以前的那个机器的

网友(2016-03-04):
我还现在试试看

网友:
我的不过内存  下载试试

网友E:
楼主 我的只有U3一个BIOS   你的里面怎么三个

网友F:
这么多评论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的只有U3一个BIOS   你的里面怎么三个

应该有2个一个是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评论不知道能不能用

这个是测试过的

网友:
现在分贵啊

网友:
资源也很宝贵

网友(2016-04-13):
EC  BIOS  我怎么没找到。。

网友:
刷拿一个BIOS啊

网友:
不跑CPU可以刷吗

网友:
?意思是不跑码不?

网友:
刷了楼主的BIOS好了

网友:
问题是灯闪3下,不亮机

网友(2016-07-22):
正好有这个机器 下来看看 希望有用

网友:
希望刷你这个一次成功

网友(2017-08-03):
这BIOS 刷了  会不会报错没序列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