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一体机

楼主(2015-10-14):
我手上的B305,开机不显,换显卡后能显了,但是在PE进度条后正要加载桌面的时候就黑屏了,键盘灯亮着,大小写可切换,但电流由2.3A降至1.45A左右,或者是在用本机硬盘时正常启动时要进入进度条的时候黑屏,最后没招,连SB一起换了,也一样,请教是怎么回事?因为同有两机,做个互换BIOS芯片与CPU,内存,此机的所有这些配件在另一台机上都能正常使用,用另一台的这些配件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显卡也再换了一个新的,此机为集显,应叫北桥,215-0674058,

网友:
不亮的时候查一下显卡的几组供电,像是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