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0-14):
     机器:华硕     板号:P5G41T-M LX V2
     故障:无CPU供电跑代码00
     维修:机器刚开始拿过来就是不跑码,然后在坛里一搜全是关于822的问题,都说是CPU风扇那里的822坏了。但是我的这个板那个822已经被上家换过了,而且我的是没有CPU供电啊,应该还没有到出CPU供电好信号这一步吧。但是我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也还是把它换了,没想到居然跑码显示了,装机测半天没问题交于客户。
     心里其实还是有点小担心的,这不今天就拿过来返修了,插上诊断卡跑码依旧是00.量CPU供电还是没有,看来还是要用点功夫才行啊,毕竟我修台式还是比较少的,看论坛里招台式师傅比我们笔记本师傅工资还要高啊。这这这是为什么啊,这是要退回去再学台式的节奏吗?话说回来那就测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芯片型号是AS0905B. 18脚5V, 3脚开启1.2V, 28脚12V。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啊,再看一下论坛有说是up6281的问题,我测了一下1、5脚有电,7脚确实没输出。于是在茫茫的一堆料板里搜寻,结果没找到一样的,这时我拆下CPU下来随手测了一下居然有CPU电压了。于量赶紧换了一个CPU结果涛声依旧,没办法只能换个CPU芯片,又是在茫茫的料板里找结果可想而知。这时看见一个待修的主板上是AS0905,而我 这个是带B的,坛里走了一趟发现没有关于这个芯片的代换。只好换上去试试了,结果亮机了

网友:
呵呵,维修无处不是惊喜

网友:
顶。。。。随便赚点分

网友:
华硕的板子供电坏的多,UP的芯片可以不同型号替用,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请问7脚引脚定义是相位电压检测输出引脚吗?

网友:
楼主,会不会过两天又返修呀

网友:
楼主用0905代换的0905B 是吗?

网友:
UP都可以换吗。

网友:
只要是0905后面不用管,都可以换

网友:
维修  处处是惊喜!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小白我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