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d

楼主(2015-10-14):
asus  k53sd   加点不显示   电流到 0.6

网友:
这表达的也太含糊了吧  起码有个大概啊 你这稀里糊涂一句  别人怎么看?? 楼主这会员等级  是怎么搞的??麻烦告知

网友:
电压都有了吗?

网友:
看着像是BIOS问题

网友:
这种描述只能猜了吧

网友:
应该测量一些数据啊

网友:
电压都正常不 电压正常就刷个BIOS先

网友:
你的BIOS是好的坏的
我也有一个BIOS

网友:
你那是什么 板本的

网友:
刷个BIOS 98%都可以好

网友(2015-11-22):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开机只有0.67A左右,你解决了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最基本的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