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不触发——非BIOS问题

楼主(2015-10-14):
HP1000-1118TX独显不触发,版号6050A2493101-MB-A02,待机电流0.18,电源口指示灯不亮,按开关键没反应,裸板测3V /5V没有,(修好后待机0.005A,电源口灯亮,待机时3v、5v没有,此电压触发后出来。)同行把ec 换过,EC 的BIOS 刷过,还一样。自己又刷了个BIOS也一样。附BIOS

网友:
真奇怪我跟我前几天修的到的一模一样。。这板子看着很新的却莫名其妙的断线

网友:
宝贵的经验

网友:
再来点文字说明我们是小白

网友:
bios到ec的线路断了 来个高清图啊

网友:
是不是有进水腐蚀造成的断线啊   还是正常使用断线 ?

网友:
EC 没有检查到BIOS 也就不会有其它的开机动作..这种EC是外挂程序的..要程序来定义芯片的脚位的功能..EC到EC ROM的通讯线断了..肯定就开不了..

网友:
同样..ECROM的程序不对也是这种现像..或ECROM芯片是坏的..里面的程序跟着也就出鬼了..

网友:
断线导致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啊!应该是PCB板的制程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又是个二手的机器?楼主要仔细查查啊?

网友:
这样不清楚

网友:
看2楼的图片,BIOS 的5.6脚到EC断线。

网友:
我也有一台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可以拍清楚点吗

网友:
在线等

jys

网友:
找图纸。你看看EC的BIOS,5、6脚和EC断没断线。看2楼的图片

网友A:
我感兴趣的是:你以什么理论根据,来检查这个断没有断线。不触发的原因很多,你怎么会来检查断线呢,你为什么不去怀腻自己的BIOS不对或者其它的原因,求楼主指点一下。

jys

网友:
bios到ec的线路断了  进水腐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感兴趣的是:你以什么理论根据,来检查这个断没有断线。不触发的原因很多,你怎么会来检查断线呢,你为什 ...

同行刷过BIOS ,我自己又刷了一个版本的,你要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波形。

fsh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行刷过BIOS ,我自己又刷了一个版本的,你要有示波器可以看一下波形。

那就是BIOS没有波波出来,所以你才查断线的吗。

网友:
这么新的板断线,难道这个以后会是个通病

网友:
每天都在看想自学 修电脑

网友:
这个EC应该是在正面 可能有腐蚀

网友:
讲得不怎么详细,怎么飞线的啊,3V 5v怎么修好的,就让看图,小白伤不起啊

网友:
我客户的电脑也是这个问题    有点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