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无显卡供电 CPU供电

楼主(2015-10-14):
今天接到一个Y470本本   插上电流待机正常  触发只能到0.12A  所有供电都有  就是没有显卡供电,CPU供电,集显供电   刷过BISO无效  CPU供电芯片23脚有19V  显卡供电芯片的主供电也有19V   但是就这样开着开着有时候回慢慢升到0.33A左右  那时候显卡供电出来了  然后就掉电了   CPU供电还是不出   不知道怎么修   桥拿风枪吹过也一样

网友:
大多是桥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 机器桥爱坏,cpu爱坏

网友A:
楼主你确定0.12A  cpu的供电已经出来????

网友:
先修CPU供电

网友:
修好了吗  楼至

网友:
独显供电全部拆了 在试试掉电不  !!

网友:
这个机子好坏,有通病,在论坛搜下

网友B:
先把独显的供电却断试一下!

网友:
讲解下 维修过程啊,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0.12A  cpu的供电已经出来????

独显 CPU都没电

网友:
显卡供电在CPU之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独显的供电却断试一下!

怎么切断

网友:
CPU换个试试吧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修好了吗可能吧?

网友C:
我只能说无语了   我什么都没动  现在电流可以到1A了  到1A就不掉电   一直等啊等  到了1.4A   插上屏线亮机了   而且每次触发都能亮   每次亮机屏幕抖动 有点花  过几秒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0.12A  cpu的供电已经出来????

还是把重点放到CPU供电那一块吧  一般显卡供电出问题的不多!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  机子放一旁一会  在重新开机电流停留在0.8-0.9A  要等个20秒才能到1.4A亮屏  而且第一次亮屏都是白屏还加抖动  过几秒就好了   然后断电在开  机器可以正常时间亮屏

网友:
从CPU的供电入手查吧,应该是有零件工作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无语了   我什么都没动  现在电流可以到1A了  到1A就不掉电   一直等啊等  到了1.4A   插上屏线亮 ...

看你描述主板应该还有问题吧,仔细查查,要不然得返修啊

网友:
先修CPU供电,,,,再修显卡供电, ,

网友:
查条件  先看看EN 供电来了没

网友:
楼主修好没,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重点放到CPU供电那一块吧  一般显卡供电出问题的不多!

这机器显卡供电的PG经过EC去开启CPU的供电。。。。

网友:
查下 控制信号是不是来自桥

网友:
这个是先侦测到有CPU PG之后才有显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