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1027型复印机工作时间较长时【打印机】频频显示“U8”故障代码,不能工作

楼主(2015-10-14):
施乐1027型复印机工作时间较长时【打印机】频频显示“U8”故障代码,不能工作

  施乐1027型复印机工作时间较长时,频频显示“U8”故障代码,不能工作, 分析检修:该故障一般发生在曝光灯及驱动电路。由原理可知:当机器的主控板检测到曝光灯的驱动电源异常时,会自动显示“U8”代码而停机保护。

  在确认曝光灯完好的条件下,应着重检查曝光灯驱动电路(如图15所示),机器正常时,用万用表测曝光灯两端(P55的1~4脚之间)电压为150V,当该电压突然跳变为220V时即出现“U8”代码,对此可键入“6-6”测试代码以进行曝光灯输出诊断检测。方法是:在接通主电源开关的同时按“0”键,输入子系统代码“6”,按“开始复印”键(“6”将跳往缩/放比率显示窗),输入功能代码2秒后熄灭,灯两端电压为150V,测试正常;当连续按“开始复印”键达+多次后,曝光灯亮度骤然增强,两端电压达220V、迅速关机。

  初步确定曝光灯控制板有故障,将该电路板拆下,用调压器在P55的①、④脚加150V电压,PL1中的A发光正常,而光电池B两端电压维持0.45V值约2分钟后,突然降为0V,因此可判断光电池存在热疲劳失效现象,由此而导致曝光灯控制板至主控板的反馈信号消失,引起曝光灯两端电压骤然升高,显示“U8”故障代码,并停机保护。更换曝光灯控制板后,故障排除。

(图文资料来源于网络)

网友:
学习了 多看几遍

网友:
这些资料哪里拿的、说实话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