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ds2 rev2.2后置usb不能用,关机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5-10-14):
后置usb不能用前面没问题,关机3秒又自动开机 。前后usb对地正常没问题。有人修到吗
修好了,150k与FUSEVCC_R虚焊。一直想查-USBOC_R这个过流信号。表笔与他擦肩而过。与FUSEVCC_R开路。当时表没响。以为不是这个电阻。去桥哪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还的感谢9楼的兄弟!

补充内容 (2015-11-1 18:35):
如果是电阻变值问题,像华硕一样8.2k 4.7k替换,这两电阻好找

网友:
pch 1.05对地25.有点低,华硕是40左右   谁有好板测下是多少

网友:
不能用时测试一下供电,看供电的芯片是不是坏了影响关机

网友:
这个是IO问题,换IO

网友:
看下是不是BIOS设置里关了嘛..

网友A:
大哥 io 不管理 usb  好不好!都是进桥里面的!

网友:
这个我经常修的,你自己看我的贴子就可以修好了

网友B:
就2个电阻分压坏了,换旧就OK

网友:
前几天 也弄了一块 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型号了  。前置接口正常  供电和阻值也正常、最后换了桥也不行  最后换了esd2!  我的故障就是后置usb  用不了  没想lz 那样 会重启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io 不管理 usb  好不好!都是进桥里面的!

我是说关机又自动开机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2个电阻分压坏了,换旧就OK

两个电阻阻值是多少。 是这个吧

网友:
感觉是桥坏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C:
你查一下USB是谁,共过来的电压 。红5V 还是5VSB的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查一下USB是谁,共过来的电压 。红5V 还是5VSB的待机电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唉 今天搞了一天这个板子。反复停停转转。没搞好

网友:
咋修好里..

网友:
这个一般我秒杀。基本上都是USB旁边的管子坏,。

网友D:
楼主给拍个电阻位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给拍个电阻位置呀

网友:
这电阻是供电吗?

网友:
usb不能用还重启,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多谢——,昨天刚修的一块一样的——只是不重启

网友E:
多谢多谢——,昨天刚修的一块一样的——只是不重启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 我也秒杀一块 故障一模一样

网友(2015-11-15):
梁浩 这家伙 的帖子要100阅读权限,你给老手看还是给谁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