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636 VER:1.0

楼主(2015-10-14):
MS-7636 VER:1.0

H55M-E33

板子故障 跑代码 0b

谁修过 同样的故障!!

论坛怎么没有  MS-7636  VER:1.0  的 BIOS 程序呀

网友:
V星官网总有吧?

网友:
去V星官网下载

网友:
刷BIOS,还有检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A:
楼主这个卡是什么板都能跑码的吗?看着好高端,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BIOS 刷过了!!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卡是什么板都能跑码的吗?看着好高端,不知道多少钱

150 一个 诊断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卡是什么板都能跑码的吗?看着好高端,不知道多少钱

技嘉主板专用诊断卡

网友:
这诊断卡很高级啊、但是价格好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技嘉主板专用诊断卡

不对呀,这个他用在msi的板上号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这个他用在msi的板上号

自己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559690688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对呀,这个他用在msi的板上号

它有两个接口 PCI和PCI-E  PCI-E只要技嘉H61板专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有两个接口 PCI和PCI-E  PCI-E只要技嘉H61板专用

我看了迅维的淘宝店,有那种lpc接口适合别的机器用的,就是不知道兼容性有没有像pci一样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1911889849.6.CSRnZR&id=45596906885

150大洋,一不小心自己忘记拔被人带走,亏本哭死

网友:
OB 你看下 USB   和PS 2 的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迅维的淘宝店,有那种lpc接口适合别的机器用的,就是不知道兼容性有没有像pci一样的好

不知道好不好用 下次买个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0大洋,一不小心自己忘记拔被人带走,亏本哭死

是啊 我也没了一块

网友:
官网下载吧  又不要分多好

网友:
   不上内存 跟 上内存 跑的代码都是0D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好不好用 下次买个试下就知道了

太贵,不舍得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也没了一块

丢一块心痛死,修一个主板才20.30,得修好几片才赚回来一个卡

网友:
你看下内存槽旁有没有什么8脚小芯片 V星主板很爱坏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丢一块心痛死,修一个主板才20.30,得修好几片才赚回来一个卡

也就修5 6块板就回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修5 6块板就回来了

不知道你用那些万能的,是不是所有板都能跑码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那些万能的,是不是所有板都能跑码吗?

H61的主板只要技嘉的能跑马 其它H61的主板要接什么线才能 不过我没试过

网友:
感觉还是没过内存,查查内存条件吧

网友:
IO 上面有个5脚小芯片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61的主板只要技嘉的能跑马 其它H61的主板要接什么线才能 不过我没试过

只能单一的一个品牌用处不大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单一的一个品牌用处不大呀

其它板虽然不能显示跑吗 但其它功能的有

网友:
0B好像不过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板虽然不能显示跑吗 但其它功能的有

其它就是看一下电压,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网友:
这种诊断卡可以直接插pcie的吧?是通用的还是有型号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