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D 板号K55DE 内存号K55DR

楼主(2015-10-14):
板号K55DE REV2.0 内存K55DR 南桥218-0755097 IO IT8518E 显卡216-0809000 显存4颗粒
另外说一下:此机器开机电流1.05 不动  一步不跑  感觉像BIOS 程序问题 在论坛下了5个BIOS 有不触发的 有不亮机的 后巧合来了一样同样机子 备份后刷上亮机 为了兄弟们少走弯路 特标题做了极为详细的备注 若你的板子和此板号相同 请放心下载

板号K55DE REV2.0 内存K55DR 南桥218-0755097 IO IT8518E 显卡216-0809000 显存4颗粒.rar

网友:
我的电流有跳变  下载刷下试试

网友:
你丫这个我刷了不开机咯

网友:
三楼的,这个真不开机?

网友(2015-11-14):
到底能不能刷啊 三楼的也没回复

网友:
不管了,我先刷,我的也是不开机

网友:
楼上的 能用不

网友:
我确认能开机,但是我不确认能亮否!!!!

网友A:
刷了电都不通 了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电都不通 了  有问题

真的吗?你确定?你的板子和我标注的一样

网友A:
一膜一样的  个字不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膜一样的  个字不差,

那后来呢 你那块板是如何修好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后来呢 你那块板是如何修好的呢

显卡芯片坏了 换了块显卡芯片

网友:
能跳到1.9烤显卡不行,刷一个试试

网友(2015-12-20):
我的机器加焊北桥好了,用了几天又坏了

网友(2016-01-28):
华硕K55D A8 芯片组AMD 独显

网友:
正好有用,下载试一下

网友:
电流跳到1.99a不亮,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2018-07-25):
故障一样,所有信息一样,刷了还是1.1A左右不动。跟没刷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