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不充电

楼主(2015-10-14):
单电池可以开机,单适配器也行,就是两个一起用的时候,刚接时会大短,然后就好像没事了。就是不能充电。
测试PQ84,3脚都是19V,怎么回事。PQ84换过了。
大家帮帮忙

网友:
正常PQ84的G极19V,公共点的19V,过不来呀,这个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A:
看一下PQ84的4脚电压情况呀,应该是19V再可以,如果正常,那就看一下PD24这个稳压管是否已经击穿

网友B:
你已经标注了 PQ84的作用 目前是19V ?排查下相关线路

网友:
隔离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PQ84的4脚电压情况呀,应该是19V再可以,如果正常,那就看一下PD24这个稳压管是否已经击穿

4脚是19V,但是PQ84,全部都是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PQ84的4脚电压情况呀,应该是19V再可以,如果正常,那就看一下PD24这个稳压管是否已经击穿

PD24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标注了 PQ84的作用 目前是19V ?排查下相关线路

希望能说得清楚点吧,给点提示。

网友:
看一下,跟IO的通迅正常不

网友:
重点你还是看下保护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是19V,但是PQ84,全部都是19V。

随便问一下你不会换成N管了吧,图为P管,至少场管的5脚应该不会是19V才对呀,其它脚是19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脚是19V,但是PQ84,全部都是19V。

关键就在这里呀,所以才求助。

网友:
已经换过了。

网友:
你看一下电池和电源的结合处那个MOS管还坏啦,也有可能是充电电路坏

网友D:
PQ84的G极适配器19V是正常的,楼上说的会不会你换成了N管导通了,先拆PD2和充电电感再量PQ84的5脚是否正常?

网友:
19V  P管是会截止的啊

网友:
不是管子短路了 就是p管换成了N管

网友:
充电管   和   新片有条件先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应该还是有短路或者电池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84的G极适配器19V是正常的,楼上说的会不会你换成了N管导通了,先拆PD2和充电电感再量PQ84的5脚是否正常 ...

管子没换错,我检查试试,换了几个管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E:
查保护隔离电路,充放电路,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Q84的G极适配器19V是正常的,楼上说的会不会你换成了N管导通了,先拆PD2和充电电感再量PQ84的5脚是否正常 ...

PD2,这个管没装的,是不是PD24????我有拆掉,PL4,PQ84还是3脚 19V.

网友:
应该还是保隔和充电那块有故障啊,你再仔细查查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D2,这个管没装的,是不是PD24????我有拆掉,PL4,PQ84还是3脚 19V.

说错了 是PD24和PL4同时拆了,PQ84的5脚还是19V吗?PQ84的3脚是19V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错了 是PD24和PL4同时拆了,PQ84的5脚还是19V吗?PQ84的3脚是19V正常的

是3个脚全是19V,不是第3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保护隔离电路,充放电路,电池

电池都没装,PQ84已经不正常了

网友:
还有一个情况,有时待机0.08A,过个2-3秒就掉回0.01,偶尔也不掉,大多数是掉回0.01A,不过也能开机,摸也摸不出来哪里发热。

网友:
急呀,有人在吗?帮帮忙

网友:
这个图的电路 正常吗

网友:
PQ56的G极16V,能导通吗?

网友:
4脚不可能是19v

网友:
刚开始大短的话看ACIN是不是正常

网友:
PQ83坏了,换了一个就好。也不明白,怎么会让PQ84的3边都是19V

网友:
这是二修机,上家换过PQ84,所以刚开始本来想换的。不过看到19V过来了,就以为没事,加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就算了。没想到最后还是它

网友:
换个隔离管看看

网友:
把隔离管下了不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