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p43T主板更换电容后bios显卡自检不过,报2E

楼主(2015-10-14):
求助各位大神,我的翔升p43t主板上19个6.3V 1000微法的电容爆浆,原来没爆浆的时候,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显卡也有显示,只不过不稳定。我把电容换掉之后,换的时候并没有碰伤任何线路。换好之后显卡自检不过。主板上有两个PCI-E插槽,都没用。主板报8声短促音。显卡风扇转动。ps:显卡是好的,检测卡除了2E,显卡检测不到外。可以正常进系统。另外,在维修过程中因为疏忽大意 在PCIE插槽旁边少上了一个电容通电后bios不自检,后来安装上正常自检进系统除了显卡检测不到。求各位技术爱好者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看看这个是不是pcie16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先测一下主板的供电情况

网友:
显卡供电,显卡槽脏了。。。。。。。。。。。。

网友:
还是那颗电容的问题吧,你就直接说弄掉一颗电容补上后自检不过不得了。前面说没有碰伤,后面又说弄掉一颗电容。。。真是。。。

网友:
先测下主板PCI-E的供电了来吧。。!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换电容的时候断线,显卡槽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