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467笔记本电脑不开机故障维修  转

楼主(2015-10-14):
  一台三星NP-R467型笔记本,故障为通电时电源待机指示灯亮绿色,按开机键不能开机,拆除内存、硬盘、无线网卡等测试仍不开机且主板没有发出报错提示音。
     分析检修:开机测量待机电流为0.17A,比正常0.02A明显偏大,说明主板出现故障。拆下主板,损坏情况如图1所示。拆除CPU,接入维修电源,待机电流还是0.17A,说明主板上有短路故障。用手摸南桥U517(型号NH828011BN )、EC芯片U516 MEC308 –NU、北桥、显卡和各类供电处理芯片等没发现明显发热,那偏高的电流从哪里来呢?

     经仔细检查,发现BIOS电池的电路板背面温度较刚开机时略有升高,拔掉3V小电池,发现电池是用双面胶粘在下面的一个24脚的U6芯片上(型号为 TPS51125 ),发热严重,因主板本身就有散热功效所以传到电路板背面的温度升高较慢。焊下U6,将维修电源电压调到12V给单板通电,但马上就闻到一股焦蝴味,电流窜到4A以上,MOs管Q520烧坏。

     从网上购得R467电子版电路图,对照图纸发现U6为系统供电,如图2所示,主要产生P3.3V-AUX电压、P5V AUX电压以及P3.3V MICOM电压。之前焊下U6后通电,就等同于VDC (19V)直接加在MOs管Q520和Q16上,从而导致Q520直接烧毁。焊下Q520,测量对地电阻,发现P3.3V MICOM只有十几欧姆,明显偏低,看来后面电路还有短路情况。经仔细检测发现R467已击穿损坏,同时查阅资料得知R467附近的三只电容(见图1所示)有问题,从而引起的该机不通电故障,是该机的通病,拆换三只电容后故障依旧。
  找到一块以前换下的相同的料板(板号为BN41-01129A ),拆下TPS51125和Q520 AP4232GM换上,通电测量待机电流仍是0.17A,R467对地阻值仍偏低,看来不是通病。于是将其周围的3只电容重新焊上,再查找P3.3V MICOM信号的去向,因为按开机键毫无反应,应该EC电路故障的可能性最大,且EC电路接入的P3.3V MICOM信号最多。如图3所示。因有料板,所以直接拆一个EC芯片换上,通电测试待机电流为0.019A,正常,于是再回装上CPU、内存等,接上液晶屏,开机,三星LOGO出现,故障排除。

(此案例来源于网络)

网友:
楼主这是在哪里搞过来的?

网友A:
哪里搞的资料 而且这个机器基本都是通病 其他除非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搞的资料 而且这个机器基本都是通病 其他除非进水

唐唐 资料找来的呀  要不找个妖精给你玩玩?

网友:
很好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有用就好嘛!

网友:
楼主啊 这拔了51125你还敢通电啊,没扩大故障真是幸运了,

网友:
很精彩的一个 维修经过啊  支持楼主

网友(2016-12-20):
这个机器通病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