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独显

楼主(2015-10-14):
联想B460换了IO是不是也要刷BIOS啊?我的换了IO开不了机,待机电流0.008,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发错板块

正常情况下 不用刷的
你的建议查下故障点

网友:
接手时试机是没有待机电压,查了之后换了待机芯片51123,IO之后,测3V阻值是413欧,5V是73欧,通电测试待机电流0.059,还自动开机电流只跳到0.235,后来觉得出5V这边的73欧阻值不对又继续查发现的CPU管理芯片引起的,又换芯片,阻值变423欧了,通电试机待机电流0.008,不开机了

网友:
兄弟们,帮帮忙啊,讲讲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