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331p Q5WV8掉电

楼主(2015-10-14):
la-8331p  Q5WV8掉电
加电电流到1.4左右然后就掉  再加电再掉  电感上的电压都有电压
掉电后待机还有  待机是0.027
刷了 bios  故障依旧
有的时候还不掉电  但是偶尔会有一次 大概有2次不掉电  但是然后就一直掉的
有修过的给个思路   还加焊了amd的单桥

网友:
怀疑你的某项供电不稳定 查下吧

网友:
kan看那个点压偏低呢

网友:
你这个最好先把RTC电路排除了来,特别是电池

网友A:
掉电思路就那么多,没有波波,其它白说,只能挨个干,试试看,没有太好的方法,你问大家,一样,也还是一个个拆,一个个试

网友:
先看所有电压是否有杂波,然后看下PG

网友:
显卡吧,断显卡供电上电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掉电思路就那么多,没有波波,其它白说,只能挨个干,试试看,没有太好的方法,你问大家,一样,也还是一个 ...

供电的电感 都有波

网友:
波形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的电感 都有波

我记得饼 哥在置顶帖里有关于示波器抓波的教程,你可以看看,里面讲到有波也不一定是正常的,有一个小小的抖动,都会掉电,当然,不能一直钻牛角尖,反正掉电的思路太多了,抓具体 的SLP和各大供电对比,看哪个先掉吧,还有温控啥的

网友:
看看。赚一下下载分

网友:
我的是不过内存,正在研究中

网友(2016-06-08):
查下显卡温控电路……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的开机0.8掉电,有高手遇到过吗?

网友:
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看着掉电都怕了, 你这种跑马掉的 更难

网友:
看了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遇到过一次,而是接口不好

网友C:
我的是到了2A还不显
zxp0767
你的CPU电感对地 阻值是多少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到了2A还不显
你的CPU电感对地 阻值是多少

网友:
温控电路问题???

网友:
CPU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网友(2016-08-04):
开机就掉电。是什么情况。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