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遇到问题

楼主(2015-10-14):
今天维修了一台联想V360机器,拿过来是主板短路,拆开来不是NEC大电容坏了  是主板上银色两个管子击穿了(U21.U22),换了之后电流慢慢加高发现后极还有短路,有大神会修的给个建议,在发个图纸给我用下!

网友A:
楼主长的好逗  哈哈

网友:
百度关键字联想V360 就有

网友:
继续攻克 还有无问题存在

网友:
你让他加  看哪里发烫

网友:
继续慢慢查

网友B:
最后用了下烧机法,查出来了,就是多换了几个管子!多谢交流

网友:
手摸大法,摸摸哪里发烫就干哪里.

网友:
这个换了也好不了 我又一台和捏一样

网友:
短路用烧鸡大法,屡试屡爽,不过要小心哦 很疼的 哈哈

网友:
烧鸡大法能搞定,就是伤手

网友:
哈哈  烧鸡大法 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用了下烧机法,查出来了,就是多换了几个管子!多谢交流

请问楼主是换了哪几个管子?

网友:
那是  换了管子在说吗

网友:
龟壳很容易坏的  ,焊接也要细心

网友:
没图纸就烧机呗

网友:
是不是场馆短路

网友:
应该是铁壳MOS管烧了吧。。。你看看CPU是不是也坏了

网友:
是不是供电芯片短路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CUP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后集短路可以断开跳线点啊,你说地是笔记本吧

网友:
可以烧么?不行就烧一下试试

网友:
加电 找发烫的地方

网友:
借鉴 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长的好逗 哈哈
明明很正常 不要黑别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