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30U开机瞬间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掉电,已经解决。附I7 BIOS

楼主(2015-10-14):
今天遇到一个S230U,版号:la-8671prev:1a 机器是旋转 触摸的开机瞬间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掉电,刷了BIOS无果,我看论坛也有好多维友遇见这样的问题,也没找到因果,吃了午饭经过一番折腾,发现是开关线的问题,按开关后,瞬间拔掉主板开关接口,一直跑进系统没有一点问题,反复测试就是开关线引起。我想应该是经常旋转导致的吧。大家以后遇见不妨这样试试,绝对有惊喜。。。这个排线没看错的话,应该属于通病。。。纯经验贴,没技术含量。希望大家多多包涵。。。顺便共享一下我的I7 bios  坐标U5。

网友:
补充一下I5的BIOS和I7的通用。。。我测试了。

网友:
芯动 头像是你吗?没想到你长得这么猥琐直接拔掉面板线,打到二极管挡,红表笔接地,黑表笔一划就开机了。

网友:
如果是通病  那么楼主就给我们造福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BIOS程序!

网友:
希望是通病吧,这样以后遇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  想给个分的

网友:
虽然问题简单,但是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A:
线没有卖的,楼主怎么搞得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以前用过 挺不错的 清晰可以旋转

网友:
程序很重要,经验很重要

网友:
虽然是纯经验贴,没技术含量。但通病就是最好的技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没有卖的,楼主怎么搞得

找到故障点了 一根开关线对于维修人员不是难事了

网友:
这种故障 算是通病码??下次遇到回复一下!!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讲解和资料  值得收藏

网友:
还有一个呢。。。。。。。。。。。

网友:
  这样的新机器还没修过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这里有个是I5的本本,同样是这样的问题,直接割线后,从开关处飞线到D27的1脚,解决问题,

网友:
我记得之前有修过一个也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BIOS下载了,希望是好的,以后留着用

网友:
楼主没图纸啊?

网友:
希望是通病,下次能捡个菜

网友:
哎呀呀~看来这的确的是个通病了!!!,通病记得要加阅读权限呀!!!

网友:
跪求楼主解决办法,刚刚接到一台,拔开关有时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A:
遇到两台,我的线白买了,买了三条,根本不是线的问题
山东芯动笔记本
如果不是线,就是你i开关吧板的问题,我的已经修复,你可以试试把开关板都一下看看。你拔了线不掉电的话,那肯定就是开关线端的问题,,,你拔了还掉,那肯定不是开关线那段问题。。。。你要看明白我写的过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两台,我的线白买了,买了三条,根本不是线的问题
如果不是线,就是你i开关吧板的问题,我的已经修复,你可以试试把开关板都一下看看。你拔了线不掉电的话,那肯定就是开关线端的问题,,,你拔了还掉,那肯定不是开关线那段问题。。。。你要看明白我写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