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p709 充电后显示屏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5-10-14):
三星p709 充电后显示屏无背光,这台机器是C611 短路造成L604 烧断 造成无背光,换一个就好了,如果暂时没有此原件,应急维修方法,去掉C611 ,短路L604。这个是U604的主供电支路

网友:
楼主这些手机图纸都是哪里搞来的啊?  我们基地吗?

网友:
楼主有图纸没有啊,手上有个这机器,插电0.063不充电不开机,无反应

网友:
請問你修這台手機有沒有圖紙可對照,沒有圖紙就難修了

网友(2015-11-27):
#在这里快速回复#真不错,学习下经验